e430不开机

楼主(2015-10-13):
待机,0.05,偏高主,主供电短路,烧机。PQ501上面的电容坏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电容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电容容易坏。

网友:
通病通病也

网友:
通病了不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也不能说是通病。。。实际修过才知道

网友:
电容易坏。

网友:
。。原来是通病。。。

网友:
楼主,写得太短了,要是能上个电路图那就好了。

网友:
不会有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吧?

网友:
楼主写的言简意赅吧,不过这种短路的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通病通病 修了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