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1.1点不亮

楼主(2015-10-13):
今客户送来一板子,说点不亮,联想L-IG41M3 V1.1。查到cpu1.1内存1.5桥北桥1.0南桥1.5。bios4脚和6脚无电压,其余都是3.3V,外置USB无5V供电,取下s32,短接2脚和78脚USB5V正常,但是还是点不亮啊。本人新手学修主板,表达不清望理解。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小弟啊。

网友:
网上关于这板子的维修帖子也不多。求师傅们帮帮我

网友:
如果供电没有问题,就看U跑码没有啊,再返查回去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先简后难先刷BIOS

网友:
还是按时许来吧 供电时钟复位 啊

网友:
按照时序修先查待机的部分,5+3=     5大待机电压 +3大触发   试试看
rtcvcc rtcrst# 32.768 susvcc3_3 rsmrst#  +pwrbtn# slp_s3 pson#
这个是主板的图纸下载地方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6728-1-1.html

网友:
联想啊,直接先加焊南桥再说

网友:
BIOS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
我先刷一个bios试试,谢谢各位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能帮我查下北桥旁电阻的阻值吗?我刚发的贴求阻值,烧的看不清了但又没烧断

网友:
既然CPU都出电压了 那么测试PCI-E A 13  14脚 时钟电压正常不 再测试PCI 时钟B16脚  都正常的话 示波器测试BIOS1 5脚 波形。 波形有的话刷BIOS解决

网友:
供电都有了就测时钟复位,然后考虑刷BIOS。

网友:
联想有个板  爱坏cpu供电的贴片电容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这个板我接过四五片,还有G31,说实话一片都没修出来,论坛说的滴滴报警的我没见过,我见的都是能想到的电压测了OK ,时钟复位有,写了N多BIOS不亮,至于南桥反正没BGA换,换了能不能好就不知道。

网友:
我刚刚接到一个这个主板,开机跑码“d0--”

网友:
联想G31 G41 的主板  南桥都没装散热器  坏的也是大把,还有就是  针对联想G31主板除了南桥坏之外  就是CPU到北桥断线,可以说是通病,至于你说的BIOS电压问题 ,你最好是测试一下主板有没有复位,如果有复位,你就可以量下我所说的两个通病,最后可以考虑桥了。

网友:
供电正常可以查查时钟  复位这个主板南桥易坏

网友:
今客户送来一板子,说点不亮,联想L-IG41M3 V1.1。查到cpu1.1内存1.5桥北桥1.0南桥1.5。bios4脚和6脚无电压,其余都是3.3V,外置USB无5V供电,取下s32,短接2脚和78脚USB5V正常,但是还是点不亮啊。本人新手学修主板,表达不清望理解。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小弟啊。
cpu

网友:
这个板我接过四五片,还有G31,说实话一片都没修出来,论坛说的滴滴报警的我没见过,我见的都是能想到的电压测了OK ,时钟复位有,写了N多BIOS不亮,至于南桥反正没BGA换,换了能不能好就不知道。
神秘刺杀者
那还好意思说啊我们这边我感觉怪怪的,一坏就是一大堆,不坏的时候连一片联想g31都没得修
详情

网友:
我刚刚接到一个这个主板,开机跑码“d0--”
神秘刺杀者
换个电池先吧不解释啦哈哈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