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ipad 提示没有电

楼主(2015-10-13):
苹果平板提示没有电 插上电以后过一会出现苹果图标 然后就是一个图标一直转 不进系统 是什么问题啊,本人没有接触过平板,求教一下 在此谢过
苹果

网友:
刷机前可以查id有没有被激活,听朋友说的,,, 那么具体是什么意思 如何查询

网友:
换几根线试试 只要不是翻新的,苹果故障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