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 服务器CPU 焊在主板上的

楼主(2015-10-13):
没找到主板型号 ,  只能写一些 主板上的字
3.0G-800
4212 XT VER2.12
PIN29-101-15A8

主板检不到内存,测3代内存3.3v正常,测2代内存3.3v没有电压 飞线  好

原件备份BIOS

3.0g-800 ver2.12 y.rar

网友:
焊接的哪个信号都不讲

网友:
42,12代表生产日期

说的是这板子是12年第42周生产的

网友:
不会是800M总线的吧

网友:
服务器的BIOS用的少呀

网友:
既然3代内存没问题,直接上就可以了,为何还上2代啊?

网友:
是2代内存不可以用修好吗?

网友:
这种主板很烦人,

网友:
应该接的是spd,3.3v的吧

网友:
第一次见CPU这种设计的

网友:
那不是信号。是SPD的3.3V供电

网友:
看来是至强的U了

网友:
焊的是 SMB的还是SPD的电压?

网友:
摄像头拍的吧

网友:
对就是SPD 3.3V       飞到2代内存槽       2代内存 3代内存都好使了

网友:
2代内存SPD的3.3v断线的话也可以直接上3代内存使用

网友:
这个是老古董了吧  这玩意现在谁还修啊

网友:
小白学习一下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