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固态电容代换

楼主(2015-10-13):
显卡固态电容470UF,16V爆,手头没有固态电容,能用什么样的电解电容代替?

网友:
当然可以,最好有同电压和同容量的代换

网友A:
普通主板上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主板上的电容就可以了

用什么型号的啊,我要普通电解电容16V 1000的还有16V 150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型号的啊,我要普通电解电容16V 1000的还有16V 1500的

16V 1000UF的可以用,1500UF的可能大了点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 1000UF的可以用,1500UF的可能大了点不稳定

谢谢,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型号的啊,我要普通电解电容16V 1000的还有16V 1500的

用16V1000的就可以......

网友:
耐压值一定要高于从前容量相同

网友:
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都可以用,区别就是固态电容几乎不受温度影响    容量稳定

网友:
要同V,UF要尽量接近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