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触屏不行刷机报错56怎么解决

楼主(2015-10-13):
机在摔后 可以开机不能触屏 触屏没有反应  那就刷机 ituns刷机未知错误65   爱思刷机 校验AMRError值,结果不等于0  刷机完成   这个怎么搞

网友A: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指纹 或 后摄像头座 有断路

网友:
指纹是好的 就是不能触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指纹 或 后摄像头座 有断路

指纹是好的试过有反应。 触屏不行后刷机报错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纹是好的试过有反应。 触屏不行后刷机报错5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314-1-1.html
对应有维修思路

网友:
cpu虚焊是正解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

网友C:
这个肯定CPU虚了,这阵子修了好多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肯定CPU虚了,这阵子修了好多都是这样

你那里修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肯定CPU虚了,这阵子修了好多都是这样

能帮忙修吗

网友:
摔后就这样了

网友:
指纹识别坏了,只能成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CPU虚焊了,是报错56吧

网友:
修好1000,要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