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误入大神领地,求教联想g450不能重启,重启黑屏

楼主(2015-10-13):
我的联想g450不能重启,重启黑屏,风扇转,进不去bios,强关几分钟后恢复,另外无线网卡不认,不知道是卡坏了还是主板问题,还有我自己换p8700cpu,换上黑屏,进不去bios,主板为gm45/47,换回老U正常~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坐等   楼住 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   楼住 修好

大神,我自己修不好,我真的是误入这论坛,才发现这里有这么多牛人,特来请教问问情况~一个老本拆开看了看,我其实是想知道为啥我的本插上p8700就是不亮~

网友B:
刷个BIOS就能修好重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P8700CPU

主板gm45/gm47应该是支持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就能修好重启黑屏

大神,刷bios不影响我装的软件吧,机子上有一些和政府办公的软件,有注册码,弄没了还得找他们,就是刷bios不用重做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刷bios不影响我装的软件吧,机子上有一些和政府办公的软件,有注册码,弄没了还得找他们,就是刷bi ...

刷BIOS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D:
有注册码  就尽量不刷
硬件吗会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注册码  就尽量不刷
硬件吗会变

是这样,每次做完系统后,都得需要让对方在后台删除下注册信息,我这边用证件号登录,这种情况下刷bios有影响吗?

网友:
查下图纸看看

网友:
刷BIOS先 估计能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非常感谢~实在太感谢了,我下午先鼓捣着,完后回来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刷bios不影响我装的软件吧,机子上有一些和政府办公的软件,有注册码,弄没了还得找他们,就是刷bi ...

刷BIOS,跟你装的软件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每次做完系统后,都得需要让对方在后台删除下注册信息,我这边用证件号登录,这种情况下刷bios有 ...

可以   不用担心

网友:
应该不支持 G430是2代内存

网友:
刷bios没错的

网友:
向诸位大神汇报工作,下午刷了最新版bios后,p8700,点亮成功,同时,重启黑屏似乎修复~感谢各位大神~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有大神给我说说为啥bios能正常开机,而不能重启的话,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客户都自己有编程器?大家砸自己饭碗 客户也死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