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开机断电重启

楼主(2015-10-13):
开机就自动重启测试了下电压都正常 内存供电1。5北桥供电1。2 CPU供电1。1  BIOS刷了几个还是一样 有没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我这里就三块是一样的问题大神们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A:
复位出来没有,没有复位就会自动重启,复位信号不稳定也会重启,技 嘉的主板,控制复位信号产生的小三极管经常坏,这是通病了

网友:
查复位电路

网友:
应该是缺条件呀,先看复位出来没有,如果不短路可以强上电按供电,时钟,复位这么样,看哪个没有出来

网友:
15秒 查USB 吧

梦幻、 -5 看清楚在回答

网友:
电池上面电阻的问题

网友B:
查PCI-E 和PCI时钟 复位

网友:
这个板问题挺多的

网友:
会不会是IO的问题

网友:
是开机反复掉电重启 还是。。。。

网友:
强制上电,先摸后量找故障点

网友:
这个主板修多了拆了某个小三极管就噢了 论坛有的自己找找CPU风扇插口的旁边的

网友:
我遇到过昂达板也是不断重启,最后检测出是内存坏了,你可以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是主板能开机系统下usb不能用,关机过2秒又自动开机

网友C:
是复位信号一直处于低电平或不稳定状态造成的吧

网友:
这个板子有图纸。板上没标号,难找零件位置。修了一天,快郁闷死

网友:
我有十三块这板一样故障,就这故障,有时候还能亮机~~~搞死人

网友:
有时候查着查着亮机了~~尼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出来没有,没有复位就会自动重启,复位信号不稳定也会重启,技 嘉的主板,控制复位信号产生的小三极管 ...

控制复位信号产生的小三极管一般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PCI-E 和PCI时钟 复位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看书的时候就是说查复位,就测这里,但看贴反应不过来了,你真厉害!

网友:
感觉是信号的 问题 因该是通病  有谁修出来 没 分享下。

网友:
复位有问题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最怕不稳定的板子,无从下手啊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看样子就不好搞

网友:
LM324换掉,已修好两块

网友:
话说H61 有北桥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没修好 BIOS也互换过 是可以亮机了 但是显示同步BIOS 过一会就花屏了

网友:
你把USB供电芯片都拆了看看

网友:
有些刷个BIOS就好了 但有几块能显示用一下就断电了 然后又显示反复这样子

网友:
你们看看324第一脚相连的那个电阻是不是腐蚀了 35的电阻

网友:
技嘉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复位信号一直处于低电平或不稳定状态造成的吧

我有一块板是复位针上一直在跳变,跑线到一六角芯片,看了下和USB旁边的六角芯片是一个型号的。这个怎么搞啊

网友:
缺供电应该,这种难修了,按时序查吧

网友:
这种问题多的跟米一样 解决就难、、

网友:
这个谁有点位图了,共享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 好厉害

网友:
这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板,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