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LED灯串

楼主(2015-10-13):
更换LED灯串
  一台39寸LED《PROSCAN》型号为LDED3996A 一C2。故障现象:故障出现初时为“一闪一熄”,逐渐为半屏“微闪”,最后只见一无所有的状况。
  然而,我即上电试机,待机指示灯由红转蓝,未见指示灯闪灭的迹象(这意味着本机正在处于工作状态中),但背光却末见点亮。
  由此,可以判断:一、恒流板及电源板的故障,二,灯珠或灯串出问题。因此,我必须做好心理上的两手准备:其一,先打开后盖速查电源与恒流板(本机为电源恒流一体板)是否正常工作状态。其二,如检查未果,就必须果断采取刨腹手段进行灯珠或灯串的更换处理。果然,经检测电源板插排各脚低端直流输出电压均在正常范围。接着,检测恒流板输出电压(本机为三路独立输出,每路十颗灯珠串联为一串,每串工作电压为29.5V),当测量时发现恒流板输出,在开机瞬间隐约可见由29点多V聚降为18点多V。下图为维修过程......

(图文来源于网络)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视,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视,这么厉害

这个是网上的一个案例  转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都能换,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