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版号 LA-9941p 机器休眠后 唤不醒 是什么问题啊
DELL

网友:
dell M3800 和 Xps 9530

网友:
换系统刷bios试试

网友:
从休眠信号入手查

网友:
戴尔很多机器休眠不行 需要官方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谢谢 我去官方下个驱动试下

网友:
把休眠拆了

网友:
系统问题,建议重装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