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普通智能手机无声音

楼主(2015-10-13):
一款普通智能
手机
一会有声音一会没声音,现在彻底没声音了,其他一切正常,求大神支招
手机

网友:
系统喇叭都排查了吗?先把尾部因素排查了剩下具体查查声音部分

网友:
先换个喇叭试试, 若喇叭没问题的话, 那你就一次排查 看看是不是有断的地方

网友:
先排除喇叭 在差电路

网友:
除开喇叭,会不会是电源供电线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