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搞不懂时序的维修

楼主(2015-10-13):
        机子修了几天了,当时没拍图片,现在想想还是有点搞不懂?机子刚拿来时是不触发,
拆机取出主板仔细看了看,没有发现明显的进水烧糊的迹象,静态量了各个电感,没有发现短路的现象。好吧,上电测一下条件吧,检测发现3,5V电感电压都出来了,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PWR_SWIN#发出,南桥工作量了也是正常,PWR_SWIN#到南桥之间没有断线,当时就蒙圈了,这到底啥问题呢?(BIOS已经刷过了),把开关拔掉后,用万用表划了一下发现能触发了,心里那个高兴啊,又插了开关试下,还是涛声依旧,再划一下试一下呢?还是不行,仔细看一下图纸发现用万用表划得时候瞬间短接了1,2两脚,1脚是3V线性电压,2脚是3V电感转换电压啊?短接了试下,能直接触发了。但是+V3AL提供给屏供电,插电源不按开关屏幕会亮,加了个M0S管控制一下就OK了,现在就是搞不懂为什么+V3AL要提前出来呢???

网友:
汗,,,楼主发错区了吧,这里是主板显卡板块,

网友:
不触发 饼哥的5+3大法准行

网友:
讲的比唱的还厉害  加分

网友A:
笔记本的怎么发到台机板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怎么发到台机板块了

帖子发的不是很多,还是叫版主调一下板块吧

网友:
是笔记本的吧?。。!

网友:
好了 就行了  那么纠结

网友:
我一看到EC我就想是不是笔记本,还是一体机呢?再看下去,还是要学习一下!

网友:
我只能说我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
是笔记本的吧,发错了

网友:
除了发错板块  其他都还好哦

网友:
专业主板维修的路过,表示看不懂你说的什么

网友:
能否来电实际的 不要把自己夸的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