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的 USB接口要如何才能拆出来

楼主(2015-10-13):
    给位指点下IPAD MINI2的USB接口是怎么拆下来的,我拆好久也没拆出来

就是红圈那个是怎么搞出来的,这个机器不开机,大概检查了下,好像是短路。现在要拆主板出来修,但就是这个USB接口搞不出来
补充,已经解决,原来USB接口一共6课螺丝大,但我hi拆了4课螺丝

网友A:
底座会不会是有胶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座会不会是有胶的呢???

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网友:
有六顆螺絲呀

跟 MINI 1 也是一樣的,有二顆是被貼在膠的後面,要拿下來才能轉

网友(2015-11-15):
用力的  拆下来吗

网友:
美版5S 摔后 无服务一例

网友:
你看看胶下面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