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LC2 不能触发问题

楼主(2015-10-13):
映泰A55MLC2 不能触发,拆除网卡芯片能触发了,但是不亮机,查CPU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都正常了,测量时钟 PCI-E A13 脚有0.4V 电压 但是B14脚无电压,  复位好像是PCI-E A11脚有3.3V 有复位,新手不懂怎么处理,有没有大神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A:
那就是PCI 时钟没出来   如果是雷击的话就桥坏了

网友:
看一下时钟,电压不对呀,应该有1.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PCI 时钟没出来   如果是雷击的话就桥坏了

是被雷劈的

网友:
换核心或者换板吧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

网友:
IO也很有可能

网友:
时钟没完全正常,查时钟条件有没有满足,,满足的话换时钟芯片

网友:
h61的我都堆了好几块了,无从下手

网友:
刷BIOS,换IO,加焊桥!

网友:
雷击的估计桥也坏了

网友:
b16是多少呢?是不是时钟芯片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