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奇怪故障

楼主(2015-10-13):
待机电流0.025有3 5v不触发,按住芯片0.2安电流,请问有没有谁遇到这种情况的,指点下

网友A:
B460   系统供电哪里容易腐蚀,仔细看下

网友B:
不触发就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有可能按键坏了

网友:
51123   这芯片附近 有电阻或者电容腐蚀

网友:
可能是待机芯片焊盘那块短路了,去掉芯片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   系统供电哪里容易腐蚀,仔细看下

腐蚀的已经处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就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吧

按住芯片电流0.2a芯片发烫,拆掉芯片看很正常

网友:
正常待机时0.006,待机过大。看看龟壳发不发热

网友:
按开机时序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就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吧

晕死 按住是你手导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