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华硕板号k46cm故障现象是。待机电流偏高0.14左右。待机芯片热。有时待机电流正常能开机。该机无
。那位修过的麻烦帮忙解决。谢谢。
华硕
芯片

网友:
先查一下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待机电流高一般都是线性供电过流引起的

网友:
查下线性电压 以及注意E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