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P43+GTR3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10-13):
故障是有复位不跑码。量了内存插槽的118脚只有0.6V而238脚却有3.3V,这两只脚的电压应该是要一样的吧,故障点虽然找到了可是我不会跑线路啊。哪位大神知道这个118脚通到哪个元器件啊?或者上传份磐正AP43+GTR3的点位图 小弟在此先感谢大家啦 大神们 维友们快来帮帮小弟啊 小弟在此万分感谢你们

网友:
会跑线路的维友们和大神们先来分析下啊

网友A:
看看CPU座子吧  或者刷个BIOS

网友B:
好像系统管理总线不正常打阻跑线以及断开所连接原件

网友C:
顺着118脚跑线,看接什么元件足个检测。

网友D:
一般都是连接一个复合的MOS,或者是单的MOS

网友:
不会跑也要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着118脚跑线,看接什么元件足个检测。

那通常是和哪些元器件想通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连接一个复合的MOS,或者是单的MOS

是场管吗?谢谢

网友:
你会跑线吗?教教我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座子吧  或者刷个BIOS

CPU座?和CPU座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系统管理总线不正常打阻跑线以及断开所连接原件

打了阻值是476 正常吗?谢谢

网友:
你们有图纸吗?或者点位图 帮忙传份啊  谢谢

网友:
没有图纸真不好跑线啊 你们谁有磐正AP43+GTR3的图纸啊?帮忙传份啊 谢谢

网友:
大神们 维友们帮帮小弟啊 帮忙传份这块板的图纸啊或者点位图也可以 小弟在此万分感谢啊

网友:
只能耐心点跑线查了

网友:
同求我的也是没电

网友:
SPD有没有啊!~

网友:
我的主板都没有抚慰了

网友:
这个冒失没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