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不触发

楼主(2015-10-13):
联想e49不触发   有待机电流   3v5v正常    放电可以自动通电0.8a上升至1a左右下降至0.1   刷bios解决

网友:
不错,
但是没版号 没BIOS

网友:
楼主提供了一种思路

网友:
亮机图上了才是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问题搞定了,提供个BIOS 啊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就知道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真多

网友:
一般解决问题都会先刷下BIOS

网友:
楼主经验在于分享,你写详细点,比如板号,版本号,以及亮机图,亮机bios等

网友:
应该把BIOS 也共享一下!

网友:
bios 容易坏

网友:
楼主BIOS了?图纸版本了?修好了也不拿出来!小气啊

网友:
*脏话*,楼主这分明就是水贴。

网友(2015-11-12):
版号不记得了    bios也是下载的所以没上传

网友:
思路    我觉得已经达到亮机的电流     硬件因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