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CA2.1进水修复

楼主(2015-10-13):
       前两天客户送来一台华硕S400CA,说是进水了,二话没说,拆机,看了一下,水还真多。给客户看了下进水的情况,然后BGA烤机。之后用洗板水清理了下,插可调电源看已跑码有跳变,应该是亮机了,当时就打发客户先回去。
       客户走后,插屏试,果然亮机了。(我手机像素不好,上次修的时候,不小心镊子刮伤了镜片,所以就不给你们拍腐蚀的地方了),进水主要腐蚀了PU8800和PU8100两个芯片的周围。清洗后,看上去还是比较完好,不算太严重,就加焊了下,测试半天没问题,第二天早上又测试了半天,然后通知客户取机。
       本以为这事就完了,白捡了350块大洋,谁想昨天下午,客户又抱回来,说晚上用都好好的,早上开机就开不了了。一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08,刚插的时候0.0025样子,就掉到了0.0008了,按开关没放应,哎,拆机吧,然后把客户打法走,心里就想着,难道用一夜又烧了么。。。
        话说这种小板没怎么修过,3、5其实都不太能判断具体位置了呢,拿表测了一遍,就测到一个电感有3点几伏,旁边的电感没有电压,当时还误以为只出了3V,没出5V呢。也走了点弯路。结果测了一通,发现待机电流又正常了,激动啊,按开关,果然一路跑码,接屏还亮了,还以为就这么好了呢,好的也是让人郁闷,随后也是准备关机然后再看看有什么问题呢,拆出来后,又是根以前一样了,还是不触发。不过这暗示了我,应该没有烧芯片。
        小插曲,此处可以省略:老实去论坛找图纸吧,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就看到饼哥有点位图,下下来之前,丫丫乐,还打不开,又去论坛下载华硕点位图的软件,下了N多个,竟然都打不开,可能是我没弄好吧,以前都是用的图纸修板的,这也算是第一次用点位图吧,心疼的是分呐,最后下载了PCBRepairTool河蟹,刚开始也是没打开,饼哥说根目录的fab里面就能打开了,然后我放进去了,还是不行,当时我下载的是S400CA2.1好像是这个名字,然后我把后面的数字删了,就能打开了。说实话点位图看的不太懂。
       虽然看不太懂,不过还是却定了3、5电感在哪里了,经测试,都没有电压,怀疑是3、5芯片有虚焊了。

测量EN脚都没有电压;

像素不好,不拍图片了,直接截图给你们,希望你们理解。VIN脚在PC8102上量到有19V电压,这里走点走了弯路,以为是开启电压有那块有问题呢。由于没有图纸,点位图也用不太好,量了一通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也懒得量了,先请出我的40倍放大镜吧,仔细看了PU8800和PU8100两个芯片的周围有没有腐蚀断线的,终于发现发敌情,PU8100的VIN脚也就是11脚有点腐蚀了,应该是19V电压没有进去吧。吹下来看焊盘还比较好,然后补焊上去,放大镜照了一圈确定没有虚焊的,然后插可调电源,待机正常了,而且可以触发,接屏果断亮机了。
       虽然像素不好,但还是附个亮机图吧,测试半天了,一直在听歌,一切正常。

图纸和软件都是论坛下的,也分享下吧。

网友:
眼神不好使,洗得不够干净容易返修

网友:
可以理解是5v待机电压是有时无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点位图和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