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88 VER:3.2开机掉电

楼主(2015-10-13):
    V星MS-7388 VER:3.2开机掉电,第一次开机时间长些掉电,再次开机时跑完码显示LOGO 5秒钟左右掉电;拔掉12V不掉电;大神们,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北桥加焊下看看吧,我以前有个也是这样掉电后来加焊就好了!不过用了一个月又出问题了

网友:
先查CPU供电,没问题的话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了  你重点检查CPU供电  测量MOS管

网友:
四针拔掉不掉那肯定CPU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加焊下看看吧,我以前有个也是这样掉电后来加焊就好了!不过用了一个月又出问题了

为什么用了一个月又出问题了?

网友:
上图片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