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QS不出RSMRST# 宏碁E1-471

楼主(2015-10-13):
版号 DAZQSAMB6E1
板子是前段时间客户拿来 修的地方太多了,桥EC动过,很多地方修过。客户在现场就说要些时间,但是我们有一块没有修过的,拿给他看,同意交换
他的板子留下,这段时间闲的蛋疼,拿出来修下,开始没有待机是待机开启的一个三极管坏了,现在待机都有,就是不触发,EC换过,桥重新直球,刷了BIOS
翘起了RSMRST#,(还是没3.3  EC75脚,这里不知道可以翘起来不)测试了 6X系列的待机触发条件,下面上图
高手请指导下,换个桥还是怎么样或者漏什么条件

ZQTA_ZQSA_1A(1).pdf

网友A:
补充下 S5_on去开启南桥待机 这个电压不知道对不对 2.5V 把相连电路的拆了变成2.8V 以前好板我测试过是3V,(但是还是可以导通 南桥待机需要的+5V_S5 +3V_S5

网友:
EC的测量数据写写

网友:
我预感还是桥 这个桥我换了个 但是不知道换的是好是坏 又难直球何况没现货

网友B:
EC 南桥待机条件满足了没有 与BIOS有没有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南桥待机条件满足了没有 与BIOS有没有通信

BIOS这个我不敢说有没通信,条件简陋,还是7个月学徒何况都是自学,没有示波器,我拆下打值都是正常,并且电压也有 条件我都画出来 请看下

网友:
上家也比较狠的 待机没的 管子换个坏的 桥的32.768的10M电阻也换了 S5_ON这路管子也换了,心累呀修这个 但是又没事做 很淡的生意这两天

网友C:
看一下SUS_PWR_DN_ACK正常不,LID正常不,不然就刷BIOS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 S5_on去开启南桥待机 这个电压不知道对不对 2.5V 把相连电路的拆了变成2.8V 以前好板我测试过是3V, ...

这个电压正常,我测过2.7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SUS_PWR_DN_ACK正常不,LID正常不,不然就刷BIOS了

SUS_PWR_DN_ACK  这个什么信号?我测量EC条件在4楼 BIOS 换了几组了 现在不确定桥还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正常,我测过2.7V的

谢谢解惑,只是怕有些异常 但是可以开启南桥待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32.768 晶振及连接晶振的两个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US_PWR_DN_ACK  这个什么信号?我测量EC条件在4楼 BIOS 换了几组了 现在不确定桥还是BIOS

桥的待机供电好的信号,正常应该是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桥的待机供电好的信号,正常应该是3.3V

就是这里出不来,不确定这个桥是否好的 以前备货都用完了 准备买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里出不来,不确定这个桥是否好的 以前备货都用完了 准备买两个

你是这个3.3V没有,如果没有,可以打一下值,看是否短路了,这个信号一般都是上拉电阻提供的电压

网友:
坐等结果,条件都想都了 ,等楼主修好给我们说说

网友:
测量数据没看出异常数据,SUS_PWR_ACK同样受+3V_S5上拉的,+3V_S5上拉的还有RI#/WAKE#/AC_PRESENT,这些都要正常。看描述桥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你 在论坛查查触发条件吧。这么问不 好说,供电时钟,复位, ACIN-LID

网友E:
  楼主   你把桥取了   在焊盘上去量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修好了把经验分享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看看。来赚个下载分

网友F:
手上有片这个板子没修好

网友G:
          上次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没修好,楼主有修好的话 分享下经验 。希望能早日修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把桥取了   在焊盘上去量桥的待机条件

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没修好,楼主有修好的话 分享下经验 。希望能早日修复啊。

我也想 只是现在看下是不是动手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片这个板子没修好

这个板子 很多都难修 不跑码更变态

网友H:
重新换一个桥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新换一个桥试试看吧

桥 下午和师傅说订购了 这个机器不知道几修的 前面我都处理3个地方 可以发给力帖了 就怕还有动手脚的

网友:
学习路过……

黑暗纪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啊   你只是在外部元件上量到有这这些条件   那 如果到焊盘上有断线呢

网友:
南桥待机是EC开启的

网友I: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感觉还是EC这边有问题啊,RSMRST没有,DNBSWON#不跳变,我修到过ASUS的一个机器,没有修好,也是这个问题,条件我都查了,EC也换了,就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感觉还是EC这边有问题啊,RSMRST没有,DNBSWON#不跳变,我修到过ASUS的一个机器,没有 ...

EC应该没问题的 或者等下把去南桥的开关信号翘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