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的12V电压检测异常 过高

楼主(2015-10-13):
手上有一张B75M-A的主板,BIOS检测电压12V异常,刷BIOS还是一样,看帖子有人说是12V检测出的问题,说是分压不正常,这个板子没有图纸,IO的PDF也没有,最后用最笨的办法,找IO旁边有没有12V,最后找到IO50脚那里,一个上拉电阻12V,分压1.4V,只找到了这一个,就把它弄下来,量,上拉11K,下拉1K,分压应是1V,可刚量是1.4V,装上在试,分压又正常了,1V,12V也不异常了,不知是不是这个位置的问题,谁有图纸可以纠正一下,上图:

网友A:
应该是电阻变质,你一加热恢复正常,冷却又坏了,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阻变质,你一加热恢复正常,冷却又坏了,猜的

可能性很大
可以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最好更换电阻

网友:
电阻阻值不稳定了,把那两个分压电阻一起换了。

网友B:
哎跟我的华硕P8Z77 VLK一样啊    我的是12V变成了16V了 开机进入系统不稳定我给你截个图吧这个是点位图 P8Z77的

网友:
PDF的图纸是华硕p5gc1  不过检测的原理都是一样的IO的99脚就是+12vin   atx电源的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然后送到IO的99脚

网友C:
华硕的找822就是了,我换过华硕关不了机的,无复位的。。。。。换了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找822就是了,我换过华硕关不了机的,无复位的。。。。。换了就好

现在新出的 很少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出的 很少坏的!

哦,新出的难道改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出的 很少坏的!

你意思的新出,是指H81那类型的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哎跟我的华硕P8Z77 VLK一样啊    我的是12V变成了16V了 开机进入系统不稳定我给你截个图吧这个是点位图 P8Z ...

兄弟 你这个io是不是nct6779d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这个io是不是nct6779d

板子是P8Z77的    但是IO的确跟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P8-B75M的点位图

网友:
这个就是跟你一样的IO了 P8 -Z77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P8Z77的    但是IO的确跟你的是一样的

那就对了  我修好了 104脚 12v电压检测脚 电压应该1v左右 有两个电阻串联分压12v得来 一个11k 一个1k  11k更换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就对了  我修好了 104脚 12v电压检测脚 电压应该1v左右 有两个电阻串联分压12v得来 一个11k 一个1k  11 ...

那几个检测脚都是应该是1v的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检测脚都是应该是1v的才算正常

是的 nct6779d的pdf文档说 大体意思是这样0.8mv是一个档 一共在0v-2.048v之间形成256个档的数字信号进行log计算 1v的时候是标准电压12v acin 0-7这八个检测脚101-108定义都一样

网友:
很典型的电阻性能不良,加热下暂时恢复性能

网友:
这个非常不错,下次遇见这个板子,可以避免类似的

网友:
{:4_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