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HB-771 Ver:3.21不跑码

楼主(2015-10-13):
主板说E5405  CPU座子是改过的   换CPU也不行  没有找到BIOS  谁有啊 开机有cpu供电

网友:
时钟和复位PG查了吗

网友A:
771  跟775的装法是不一样的  你看看是不是装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1  跟775的装法是不一样的  你看看是不是装错了

是这样啊

网友A:
CPU 下面垫的有东西  你看看丢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下面垫的有东西  你看看丢没

没有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下面垫的有东西  你看看丢没

只是有几个针脚被剪掉了

网友:
我修的都有啊
一层锡纸   修改了几个脚位
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通电压CPU看看是不是CPU触点与座子接触不良,另外你的CPU座子有没有改对啊

网友:
CPU座子肯定改错了,再细心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