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SL410K笔记本掉电故障

楼主(2015-10-13):
联想SL410K笔记本。故障是不装电池单用适配器会断电。不定时断电。装上电池使用一切正常。。适配器换过的。使用原装适配器有时候一开机就断电。有时候进系统才断。不定时的断电。刷过BIOS。集显的。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有没有人遇见过这款笔记本的故障。论坛没找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可以查查是不是电容滤波不好导至的

网友:
这个本好像是有通病吧,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先查适配器这边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修的呀

网友:
是不是主供电滤波不稳引起的?

网友:
看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隔离不良  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先查适配器这边的保护隔离电路

同感,隔离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开机到自动关机的电流掉变是多少?

网友:
已经修好。更换D425解决问题。断电的时候测量后继电压无19V

网友B:
是AOD425?这个管子一共有两个,分别是PQ24和PQ3,到底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AOD425?这个管子一共有两个,分别是PQ24和PQ3,到底是哪个?

PQ2是充电的。PQ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2是充电的。PQ3坏了。。。

原来如此。

网友:
开关电源的高压特性不良       笔记本AC BATT两种模式下   的差别着手

网友:
主供电滤波电容的事

网友:
充电芯片附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