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B460 乌龟壳的问题

楼主(2015-10-13):
联想B460,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把。! 乌龟壳 bios之类的问题。我这台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乌龟壳导致没有CPU供电,也想说下卖芯片的也是很坑人,这个乌龟壳我换了2组都是这个毛病,绝对不是焊接问题。 一次意外在一个帖子上看到一个维客回的话:要想知道哪个乌龟壳出问题直接测量CPU供电芯片的20.23.26.29脚,4个脚分别是4个乌龟壳的G级,哪个阻值低就拆哪个。果然,在我换了6个乌龟壳后我通过这个办法测量了下。23和26脚阻值才30多,拆了后测正常,原来我换的几个乌龟壳都TM是出问题的。刚买来的时候我就看这乌龟壳芯片底部有点发黑,那一次买来的乌龟全都这样。之前换了几台好了我就没注意,过段换了一家,芯片到了换2个阻值低的。冷却后哦直接上电,看到电流跳变心里就舒服了。!

网友:
那些换了以后能上电却不显示的才头疼。

网友:
经验啊  很重要的

网友:
是的,阻值低的电流负载更大。

网友:
铁壳最头痛了   现在一换就是一套

网友:
有时候芯片坏也很坑,容易误导维修思路

网友:
原来CPU可以折脚用的,记住了。。。

网友:
我现在就碰到一台,开机电流跑到0.4左右,掉电,之前是有一个乌龟壳坏了(U38),tc4短路,换了就这样
再怎么修下去呢,

网友:
一换就一组

网友:
一般直接测试铁壳的阻止  也是能看出来的  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楼主最好把黑心商家曝光,让大家都知道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样的事情直接就换另一家买了,

网友:
这机子通病来着吗

网友:
现在假芯片也多。

网友:
烧的一般都是小的乌龟壳

网友:
不是说这个乌龟壳是通病吗

网友:
被假芯片坑过一次,一直都没再去那家买芯片了。

网友:
这个壳子的世片呀就是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