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主板跑反复跑2A

楼主(2015-10-13):
一块ONDA(NF720D)主板反复跑2A,插上显卡反复跑48,刷了bios,加焊过北桥(NV单桥),换过CPU都无果,测量PCI-E插槽与北桥无断线,只是测到PCI(A13\A14)100M时钟却没有,请问下这应该怎么查?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d的爱坏它

网友A:
放弃吧  没修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  没修的意义了

是不是有可能桥里面的时钟控制器坏了

网友:
这样看来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测了一下两个A13,A14阻值被拉低,应该短路引起的是桥

网友B:
这个现象就是独显没有检测过,反复跑就是因为没有检测到显卡,插显卡又不开机,先看看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时钟链接的外围原件,像电阻开路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就是独显没有检测过,反复跑就是因为没有检测到显卡,插显卡又不开机,先看看网卡有没有问题。

所有外设,网卡声卡串口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北桥坏了    短路    可以量下 桥上面的电容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