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K的换了南桥后只能用低电压的内存了

楼主(2015-10-13):
此主板不开机,短路,南桥短路,更换后,原来的1。5V三代内存不开机,只能用1.35V的内存,难道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升级程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把电脑升级就好了

网友:
原来的内存就能用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真的是升级程序吗

网友:
真是奇怪 还有这事 1.5v换桥后不应该用1.35v内存呀

网友:
这什么情况?求答案。

网友:
程序肯定低了 或者你南桥没焊好之类的 有点没焊好 焊到

网友:
你重新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此主板没有解决,让客户换了1条低电压的内存了,现在都好几天了,客户也没来找我,估计好了

网友:
有可能BIOS的问题

网友:
奇葩,没听说过这种事情。但是很多南桥换新后都要刷BIOS,估计你这机器也是BIOS问题要更新。

网友:
奇葩的事情,理论上好像没法解释,不过做维修的,保证机器能用就可以

网友:
没碰见过和问题 以后注意下

网友:
AMD 的  基本北桥坏的最多了

网友:
修好了吗。说下

网友:
换了南桥不是要刷BIOS吗 要不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