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471g不定时掉电 刷bios解决 DAZQSAMB6F1 独显

楼主(2015-10-15):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接到一些神机,何为神机,无非是故障不明显的,不稳定的。玛德,都让我遇上了,上一个神州还没解决(开机正常进入系统,30分钟左右准时掉电,温度正常,显卡做过,就是放在那不做什么,到30分钟左右 准时掉电)算了 让脑子歇一歇吧。暂且放在那 还好客户不急。

   巧了,今天又遇到一Acer 神机,这款机据客户的描述:有时正常进入系统,有时完全进不了,有时进了系统2个小时左右 掉电,再接着开 开不了或是要进到进度条那时又掉电。听到这里,心想,最近是怎么了 这是在考研我技术么。哎 算了 接过机 通上电源先试机 得先要把他说的这种状况试出来才知道。开机正常 使用,没有出现他说的那种,就跟他说,你这种属于不稳定,要有时间来测,随便几句应酬了他走。也巧了,他刚走 这机器就掉电了(也就大约20多分钟吧)很像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心里独自暗喜,以为只要处理好散热就好了。可事情没这么简单,压根不管温度的事,掉电之后紧接着又开,第一次开机到进度条那掉电了第二次还是一样,以为是硬盘导致的掉电,于是就拿了自己一个测试的硬盘,开机很顺利的进去了,就在我快要下结论的时候,玛德 又掉电了。 这次算是 掉的大 彻底开不了了,电流上到1.12掉0.00 (这机待机电流0.00 正常)把这个现象给老板来共同探讨,老板说 不规律掉电先干桥 大芯片。俺只是一个学徒,老板说啥就是啥吧(其实到最后 才知自己走了很多弯路)好的 拆板,上bga ,先做他个桥(此机是单桥)做完后 试机 还掉,接着干显卡,干完 测试 卧槽,一样。这下可得停下来好好想想了。在论坛上搜的情况跟我这都不同,大多数都是开不了机的,最后大家都提到了刷bios,说这款机的bios容易坏,行,那我也刷一试试。最后 你们猜 怎么着 玛德就是bios引起的掉电,我这次可是又长见识了,bios还会引起掉电。 最后还得感谢一下迅维  。咳咳 不说了 废话很多了(还要折腾我那神州的神机了) 在此附上我刷好的bios程序
迅维网

网友A:
楼主 很有耐心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很有耐心 赞一个

           才5分

网友:
我这台也是开机就掉。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不知道我这台是不是BIOS问题只能下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这台是不是BIOS问题只能下来看下

刷过 可以了吗 ? 还有一个问题 内存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C:
谢谢斑竹,下个试试,好用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斑竹,下个试试,好用再谢

不让加分来的实在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BIOS问题偏多

网友(2015-12-10):
开机就掉电   刷BIOS   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少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我把我的电脑上了我看得到1

网友:
热备份和价格的发放

白客123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备份备份备份

网友:
解压开了     2个文件       刷哪个文件 呢   ?

网友:
手上刚刚有一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