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没任何反应

楼主(2015-10-13):
如题,各位老大,我电脑借给表弟了一个月,还回来坏了,型号是神舟战神K660E,现在插上电源按开机按键没有任何反应,指示灯全部不亮,这一版是哪里的问题,我已经排除了电源问题,内存之类的问题

网友A:
主板中奖了..可以试着..先把电池拿下来..放一会  再开机..开机时.不装电池(用充电器一样.)

网友B:
内存不会导致灯不亮的一般,电源好的就修板

网友:
神州就是神机。

网友C:
送去维修点修吧

网友D:
找你表弟,小娃爱乱动,让他给你还原就好了。解铃还须系铃人,谁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呢?

网友E:
这个先放电试试,不行就送修吧,最好的情况就是开机按键的事要不就是主板中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中奖了..可以试着..先把电池拿下来..放一会  再开机..开机时.不装电池(用充电器一样.)

不行,已经试过了,另外他说是一周没用了,他给我拿来他都不知道出问题了,意思是放了一周然后自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不会导致灯不亮的一般,电源好的就修板

他说就放了一周没用,然后给我拿来就坏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电脑放一周不用就自己坏了,不过看他也不像骗我,因为也没必要啊

网友:
确实是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去维修点修吧

恩,准备送修了,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
查待机条件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找你表弟,小娃爱乱动,让他给你还原就好了。解铃还须系铃人,谁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呢?

他说是一周没用,然后我打电话让他给我拿过来,他都不知道已经出问题了,我来打开才知道坏了,不过电脑放一周不会就放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先放电试试,不行就送修吧,最好的情况就是开机按键的事要不就是主板中奖了。

应该不是开机按键的问题,因为电源插上指示灯都不亮,正常情况下,只要插上电源,指示灯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说是一周没用,然后我打电话让他给我拿过来,他都不知道已经出问题了,我来打开才知道坏了,不过电脑放 ...

估计没说实话

网友:
怎么查呢,现在插上电源按开机按钮,所有指示灯不亮,没任何反应,开机按钮没问题,也能回弹

网友:
唉,头大,我天天玩游戏都没出过问题,他拿去一个月就坏了,给我送过来也没说坏了,我要是不开机都不知道,我表弟都24了,也不知道他骗没骗我

网友:
有时看到神州的么些机型都不想修。

网友:
楼主在质保期可以送修去  不在质保期可以到当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看看

网友:
只需要付钱  既能知道问题所在  老夫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送修吧送修吧送修吧

网友:
这是小问题吧,先放电试试,不行就查查待机

网友:
给你说那么多也没用,会自己拆机么?会排查简单的问题么?会查电路么?不会的话就送修吧。

网友:
这些专业的电子技术不是你随便弄两下就能好的,还是拿去修吧,不要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客户就送修吧 花不了多少

网友:
lz,还是送去维修吧。

网友:
看图纸查待机条件  缺一个就有可能不触发

网友:
你表弟给你机器 进水洗澡了 不出意外的话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直接送维修点吧。建议你不要自己搞。再买神船的同时就应该知道质量真不咋的、

网友:
楼主还是拿到专业的电脑维修点去维修吧,自己弄很容易搞报废了

网友:
主板问题 建议送修吧

网友:
放一下小电池的电看看行不行,不行的就是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搞维修的话  还是拿去给别人专业的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