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 0.5掉电,

楼主(2015-10-13):
触发可以上电,0.5多点掉电,看样子供电不全,各大电感供电正常,U电有,转化电压要找管子麻烦,测U5处HWPG,也有,但是,电压不对,只有1.5V多,上拉在R227,+3V,3V未见短路,
哪里问题,还是得找到转换管PQ65,测控制极电压不对,
找到待机芯片的升压电路PD18,15V有13V正常,转换电路上拉电阻PR89正常,
换掉3V转换电压的管子,拆下来,测量管子未见异常
机器修复,
最近遇到几个都是这样的情形,
记得是集显的图纸,论坛有就不附了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供电影响信号,会拉低信号,
另外没分了,大伙给随便加点吧,有时候要下载BIOS,谢谢了

网友A:
“换掉3V转换电压的管子”   有些管子故障是测量不出来。

网友:
3V转换电压的管子坏了

网友:
楼主来个主板图

网友:
还是重点查转换电压啊

网友B:
有些管子是软击穿的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管子是软击穿的测不出来

我想表达的是,供电影响信号

网友:
3V转换电压?转SUS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3V转换电压的管子”   有些管子故障是测量不出来。

这要看维修经验积累的 或者你可以抓波形

网友:
挺不错的 就是没有结合图纸附上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是3V的转换管坏了吗?

网友C:
上个 图片  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 图片  参考一下

好歹加个分吧,论坛有图纸,自己搜索  _联想昭阳E46G DDR3 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