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开机不亮

楼主(2015-10-13):
     前两天收到同行送来的一台戴尔1440 开机不亮,此机器经过检测外接花屏跟老电视没接天线差不多,内屏无反应,主板版号09207-1,独立显卡ATI216-0728020换过显卡和原来症状一样,(显卡被上家冲植过)怀疑是上家取显卡弄掉件了,有没有朋友正修这机器麻烦给上传一下显卡附近的高清照片好对比一下,在网上搜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同行催的要紧在此求助一下各位朋友

网友:
还有显存呢

网友A:
1440我记得有两种板号,一个alba,一个09920好像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40我记得有两种板号,一个alba,一个09920好像是

我这块板子是09207-1aibi ,af82801ibm的南桥,m45的北桥

网友:
4颗显存正面两颗背面两颗

网友: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都正常,开机也滴滴两声叫,就是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块板子是09207-1aibi ,af82801ibm的南桥,m45的北桥

我找到问题了,你看看是不是GM45的北桥,把北桥加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等结果中

网友:
换显存吧。。。

网友:
图片已拍,自己对照吧!

网友:
我这台电流0.55不动。暂时还没修好

网友:
  换显卡啊  这机器通病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换显卡嘛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刷下试试看

网友(2015-11-24):
机器已经修改好了,挨个重值的显存到第3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问题了,你看看是不是GM45的北桥,把北桥加焊

我那个是显存的事挨个搞的到第3颗的时候好了

网友:
我前几天才修到一台

网友:
前天修到一台,不知道兄台修好了没。

网友:
换了显卡还不行那就是显存了,没什么犹豫的,一个一个的加焊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着机器就显卡通病,可能上家做的时候弄到显存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