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a-7321p无待机到触发不上电到无cpu电压。

楼主(2015-10-13):
从毕业到实习一直都没发过帖子。我这人比较懒,以前好多经典的整机思路维修都没发!现在回家了机少了,闲着没事发个帖此机是同行送过来的二修机接到板子目测cpu_nb电压上管被拆了,3v5v上管被拆,
拿起万用表打直35v无明显短路。。各电感值正常。,直接接上电源待机0.012、个人感觉线性电压都以正常。那就看看待机芯片有没有动作了。。这就要用到示波器了。点到上管G级,通电有一窜5V的波形,(图片都没拍)说明芯片已经工作,感觉无大碍。直接从料板拆了2个MOS管装上,打直正常,上电,电流0.6A伴随着啸叫,吓死老子了。赶紧断电,再打直发现5V对地0.,用风枪拆掉下管阻值90,偏低。3V值300多正常。测了一下拆下来的MOS管GS相通。,经验认为芯片造成的阻值偏低。。直接风枪干下来芯片是8205L
直接51125代换装上芯片打直确定正常装好mos管上电35V都已经正常。
点开关触发上电0.021灯亮,然后掉电。可以确定ec的触发这方面都已经正常
那就转移到桥这面。此版是AMD的,,查amd待机条件。其中有个1.1v的待机电压芯片开启是35V的PG信号测量3.3V正常。芯片供电正常、芯片的基本条件正常后就要看芯片有没有动作。示波器打MOS管无任何动作。。果断换8209、上电触发0.3A掉电。测cpu_core电压正常,cpu_nb无电压。示波器测量G级3V的直线。芯片没有工作,应该是坏的。随便测量一下芯片20脚BOOT电压为3V,明显不对,正常为5V,芯片的可能更大了。。但是没这个芯片换,rt8870a,刚好问了一下锦哥(欧阳锦)确认一下是不是芯片问题,锦哥看了我修的机器哈哈大笑。他前几天刚修一个这样的板子,手上刚好一块换下来的板子。顺丰直接给我飞过来。。到了之后直接换掉CPU供电芯片,上电电流一路跳变感觉亮了。于是插了一个USB键盘看看键盘灯有没有亮。插上后键盘没反应。。我心一凉,卧槽不会吧。没亮。,,心里一紧接上屏试试吧妈蛋原来亮了。心里终于放下了。。正好到饭点了。去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就在想USB键盘为啥没反应,不会桥也死了吧,当时亮机也忘了试一下键盘!赶紧吃完饭回去试了一下插上键盘毛反应没有。,测量usb接口电压正常,,打直数据线都正常,打开图纸看了一下USB接口发现连了一个防静电的二极管。果断拆掉,开机试了一下键盘能用了,哈哈,此机到此结束,!各位看官赏点分。。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