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过LOGO后 只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5-10-13):
接修一台Y470 第一个故障为掉电,刷EC BIOS测试中,不掉电后过了联想LOGO后只有背光, 蛋疼!!!  就是启动windows7 的画面  过了正在启动的画面后 无图像 有背光!    U盘启动也是   不管是啥XP过了滚动条无图像有背光,日他哥 没示波起  大家给点经验!!!!

网友A:
先看一下LID正常不,不要硬盘,使用U盘启动也是这样吗?

网友:
你拆开测下正常的时候和不正常的时候缺哪个电压

网友:
可以风枪吹吹显卡试试

网友B:
一般是显卡坏了,你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关掉看行不行,如果关掉能进,可以将就用,不行就加焊显卡。

网友C:
测一下显卡供电或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外接看下 再查下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显卡供电或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PE下也一样,显卡供电电感  U49全部拆了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显卡坏了,你进安全模式把显卡关掉看行不行,如果关掉能进,可以将就用,不行就加焊显卡。

安全模式进不了!!独显供电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LID正常不,不要硬盘,使用U盘启动也是这样吗?

U盘也一样!!!!

网友:
我也遇见和你一样的毛病了 你现在解决了吗  我着急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刷下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加显卡,不行刷BOIS,还不行测有没有缺屏供电

网友:
这个是BIOS问题来的,我见过这样的

网友:
一般是供电的问题,查查看吧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多下几个刷刷

网友:
,建议你先做一下显卡,不行刷,再不行就需要慢慢的排查,我感觉显卡信号出来了,就是没有到屏,

网友:
   \显卡驱动

网友:
建议重新找个BIOS

网友:
我遇到过,y470用电池都正常插电源就暗屏了。

网友:
独显搞过了换个CPU试试

网友:
遇到个苹果也是这样,结果把供电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下显卡其它模块供电

网友:
然后就卡在那里了?外接如何?

网友:
给你个链接 你看一下 或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期待你维修的答案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4320-1-1.html

网友:
我感觉问题在北桥上

网友(2015-11-12):
是不是BIOS刷错了,再刷个正确的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