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1S97N,开机三无,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5-10-13):
康佳LED321S97N,开机三无,指示灯不亮

  分析检修:拆机检查,目测保险管已烧黑,这说明后级有严重短路现象。本机采用34006820型电源。测得桥堆BD901的+、-输出端没有短路现象,这说明短路点可能在交流输入部分,如图9所示。在路测得桥堆的中间两个引脚(即交流输入端)阻值为0Ω,脱开这两个引脚检查,桥堆的交流输入端阻值正常,于是转向检查交流输入电路中的CX901、CX902等电容,未发现异常。在检修中发现共模抑制电感L902的漆包线颜色异常,拆下检查,发现L902两组线圈的中间部分因变形已碰到了一起,即造成交流输入端短路。由于没有此电感,于是用两段导线代替L902,更换保险管后试机,故障排除。

(图文资料来源于网络)

网友:
zuihao haishi 最好还是把EMI电路的电感换掉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电感坏,以后得注意了,我发现维修主要得细心。

网友:
电感本身不就是导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