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5TW9000(4P30机芯)电视电源不正常不开机故障复发问题

楼主(2015-10-13):
创维25TW9000(4P30机芯)电视电源不正常不开机故障复发问题
  创维25TW9000(4P30机芯)电视不开机故障复发了。
  用电螺丝刀卸完螺丝,打开后盖,见主板有两个电容|(C621 C622)炸顶,测试保险管烧断,电源开关管击穿,换掉两个电容,电源开关管用万能模块代替,保险管换新之后试机,110稳定输出,没有指示灯,复测又又一电阻断路,幸好负载没有烧坏,换上电阻,开机图像声音出现,行副窄,场副大,把模块上的可调顺时针调一下,使行副正常,场副也自动缩小到正常,这时的主电压不用测也算正常了。

(资料来源于网络)

网友:
这种都是秒杀的,没什么意思了  老掉牙的机子

网友:
很好修的机子,干嘛用模块,模块不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