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P5QPL-AM 1.4 不跑马 无CPu供电

楼主(2015-10-13):
       P5QPL-AM 这块板子放了差不多半年了,放在一边没理。今天逛论坛刚好看到有修复这块板子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1460-1-1.html 、提醒我记起来我还有这块板子晾着呢。于是翻出来准备开干。
    插上电源直接短接上电。 数码卡没跑马。于是亮各大电压。内存 1.58V 南桥主供电1.48 北桥 1.1 ...等 正常。当量到CPU电压时为0V。不正常啊。再测时钟 PCIE a13 为0v 也不正常。复位0V 也不正常、复位应该在CPU供电正常之后吧,
   新手,对时序还很模糊。心想是时钟没有引起的CPU不上电吗。像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1460-1-1.html 说的一样。查到二极管这。但没什么问题啊。先不管这里了。先修好CPU 供电  查供电BD-CE 16脚芯片EN 开启脚电压为0.1V左右
测DPD4端第3脚电压也为0.1V。
[ 一个302电阻和一个273电阻分压12V得到1.2V开启信号、

开启信号1.2v受控于gpoq11管子。先拆302和273电阻 测量无问题,那么只有gpoq11 级后级电路不良了。拉低了en开启信号1.2v,先拆gpoq11
上电测亮EN 回到1.2v 那么该是gpoq11惹的祸了。换之 。上电跑马。至此。改板修复。

bios备份:

网友:
G41的时序搞不清楚。一般是盲修

网友:
大师们有没有相应的文贴给看看

网友A:
运气不错,gpoq11损坏在这里应该是本身CE级之间阻值短路。

网友:
都是高手.这样的也能修出来

网友B:
楼主这块板   不插内存卡d3喇叭报警  插上内存能过d3 d5 然后卡在e1上独显也一样  喇叭不报警    又没啥思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块板   不插内存卡d3喇叭报警  插上内存能过d3 d5 然后卡在e1上独显也一样  喇叭不 ...

这个我想。。。我想的啊。别笑话我。 1内存阻值卡打一下电压和阻值。 2查下CPU 清理一下? 3刷BIOS。
4 换内存CPU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165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想。。。我想的啊。别笑话我。 1内存阻值卡打一下电压和阻值。 2查下CPU 清理一下? 3刷BIOS。
4 ...

恩恩,都试了,拿给师傅上示波器有弄了半天没结果,说干桥试下,准备上bga了   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gpoq11损坏在这里应该是本身CE级之间阻值短路。

gpoq11一般不容易损坏 基本在PQ13那边坏的多 我修过一片是gpoq11直接对地了当时害我修了整整一上午

网友:
缺电压的 都好修一些 就是不跑吗难修 特别是AMD双桥的

网友:
这种缺电压的还是比较好修的,难修的是那些信号类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