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简爱7G

楼主(2015-10-13):
开机1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
测电压都正常,内存也换过,

网友:
BIOS也刷过,跟CPU关系不大,CPU 温度也不高,

网友:
主板也清洁了,每个接口和排线我都检查了,有个波波,不会用,也就是查查金正,不知道怎么查PWM电路

网友:
求高手来个指点如何使用示波器,鼎阳的,销售人员上跟安泰信一样的

网友:
真的很烦,郁闷中,,,奇葩的机器

网友:
我修到一个是EC 的问题,开关电压低,只有2.1V左右

网友:
主板的版号是多少?

网友:
W110 REV 1.3 1P-0125500-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