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T-DM1 V:A00 诊断卡D1 维修经验

楼主(2015-10-13):
朋友厂子就是采购这个机器,修过几台,所以把我个人的一些维修经验发出来。希望朋友们少走弯路
,不常发帖语言不好 朋友们见笑了
机器型号 Dell 戴尔 灵越 560s            主板型号 戴尔 G43T-DM1 V:A00
症状1 诊断卡跑D1 内存236脚  无3.3V电压 它是经过第4条内存插槽的右上角有一个r432 的电阻 然后直接连到电源的3.3V橙色线  这个问题一般直接飞线解决
症状2 诊断卡跑D1 5声报警 如果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一般是可以正常亮机的 开机依旧报警 修改BIOS时间就正常了  有时候不要太相信诊断卡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的显卡是比较容易坏的 遇到4台显卡坏的了
暂时没有遇到BIOS坏的  下面我把图纸 和好机读出来的BIOS 发出来 谢谢大家加点分吧  鼓励鼓励我  呵呵

DELL G43T-DM1 V A00 BIOS.rar

G43T-DM1 V AOO 精英图纸.rar

网友:
dell主板诊断卡大部分都不正常

网友:
确实不能太依赖诊断卡,诊断卡只能用做参考。

网友:
小白学习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师傅,我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及图纸,DELL的机器我三片诊断卡都跑D0,当然,我指的是正常的机器

网友:
是精英代工的吗  这个戴尔的 那种绿色板子

网友:
不知道怎的 我下了BIOS   刷了 不会跑。。。。
不管怎样谢谢 lz  分享的图纸!

网友:
DELL的机器很神奇的。。!确实很搞不懂。。!

网友:
戴尔的好难修啊

网友:
品牌机地主板有地诊断卡用不上

网友A(2016-01-22):
我的3.3V有  也是不过内存  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3V有  也是不过内存  刷一下试试

这个兄弟刷好了吗

网友:
我的板子,如你所说的那样,报警,但是可以显示,调理一下时间就好了

网友:
呵呵,楼主运气好,还有不跑吗的修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