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C+ 不跑码

楼主(2015-10-13):
此板送来时,雷打的,网卡坏了,先拆下网卡看。通电测,CPU,内存,PIC B16电压都正常,A15没有电压。测复位只1.1V.偏低,跑线路到电阴R402.电阻另一端有3.3V.电压是117供给电阻。本人修主板是新手,先短接R402电阻。试一下开机,跑码了,A15有电压3.3V.有显示了,本人也不知这电阻是多少的,用2R2R换上。后把网卡,烧坏的电阻焊上,装个系统,试机。发现有一个USB接口用不了,反复插几下就不行。晕倒,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想这主板这久。用汽车清洗发动机表面的清洁济后。亮晶了。到此主板修复。

网友:
写得好。我要学会跑线先

网友:
估计用不久 A15脚电压是南桥发给PCI接口的复位信号 雷击的多半南桥坏

网友:
新手这么厉害。

网友:
上拉电阻用2.2欧的不合适啊

网友:
a15不就是复位吗?1.1v电压在哪里测得的?

网友A:
不先跑线路就拆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先跑线路就拆芯片啊?

眼都能看到雷打坏了,不先拆下????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先跑线路就拆芯片啊?

眼都能看到雷打坏了,不先拆下????你说

网友:
佩服,怪厉害的

网友:
复位估计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