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d电源风扇CPU风扇工作无法开机黑屏

楼主(2015-10-13):
         无独立显卡开机显示器无反应电源风扇工作正常CPU风扇工作正常。主板没有喇叭所以没有报警声。先拔下内存条擦了一下再插回去问题依旧。内存条坏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然后再判断是CPU没工作。取下散热器用酒精擦拭了一下CPU然后装回去问题解决。

网友A:
有这么简单的事?你这个酒精怎么擦的,请明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简单的事?你这个酒精怎么擦的,请明示...

他的CPU下面是触点而不是针脚,可以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CPU下面是触点而不是针脚,可以擦的。

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CPU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这种情况比较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触点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这种情况比较少啊

少并不是没有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简单的事?你这个酒精怎么擦的,请明示...

就像平时那样擦得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像平时那样擦得啊,

我就没有遇到过擦cpu好的....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好遇上了

网友:
有这样的情况 很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有遇到过擦cpu好的....

或许真的是我的运气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或许真的是我的运气好吧

看来以后遇到不行的我也得先擦一下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以后遇到不行的我也得先擦一下cpu

可以试试喔

网友E:
楼主,是CPU 接触不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CPU 接触不良吗?

对啊 没遇到过么?

网友:
查cpu供电脚,和附近的场管,看看CPU发出的信号

网友:
CPU可以用酒精擦吗???难道是INTER的CPU,,,表面有污垢导致的接触不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