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掉电

楼主(2015-10-13):
东芝L600 板号DATE2DMB8E0  REV:E 开机进BIOS十几秒掉电,进系统刚到WIN7就掉电,原来故障是3与5伏芯片坏,还有就是内存供电芯片坏,换掉全好。现在就是掉电,刷过BIOS ,合成过BIOS 也刷过,还是一样。换过南桥也是一样,换过南桥后给别人合成过BIOS。还是一样。求高手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机器 貌似有大电容吧   换掉试试呢

网友:
查一下温控

网友A:
bios出问题的多啊这机器

网友:
掉电的问题很多,要慢慢查才知道

网友:
待机芯片是51125吧,这故障有点和B460的通病类似,249K和100K串联分压那里出了问题。就出导致进系统掉电

网友:
上示波器抓掉电,看是哪路先掉引起的。

网友:
掉电的问题,确实有时候比较难修,慢慢查查吧,有示波器可以双通道对比下关键测试点

网友:
示波器抓,看是哪路先

网友:
没有大电容,温控已拆,待机芯片是8206B已换过,显卡也加过

网友B:
这主板刷BIOS 要把PCH BIOS 和EC BIOS 同时刷才可以的!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东芝L600 01B EC bios.rar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l600-01B 10b 解决掉电通病BIOS.rar

网友:
听说这机器连销售代码也要一样才行的

网友:
东芝l600 开机30秒 掉电   不用可调电源   解决了!!!!!!!!!!!!!!!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吗,论坛里有解决掉电BIOS

网友(2015-11-13):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机器 有谁解决了吗

网友:
我放电好;了

网友:
电源线接口松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BIOS问题,大电容

网友:
要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这机子bios坏的比较多,先刷试试

网友:
解决了?什么问题没看明白!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直接换大电容吧!别太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刷BIOS 要把PCH BIOS 和EC BIOS 同时刷才可以的!

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你的好了没,我的也跟你一样,你说的那些我也搞了还是不行,BIOS刷有不少8个.一个样,求解.之前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路过看看,楼主现在解决了吗,进PE   裸板 都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出问题的多啊这机器

   对遇到问题了。就得多请教经验丰富的师兄些

网友:
一般情况下刷bios解决不了掉电,楼主查查CPU供电吧

网友:
怀疑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把35V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是哪个芯片? 自己能换吗

网友:
有NEC 就换NEC,我还遇到过显卡不良掉电的

网友:
楼主 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