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装WIN7进系统桌面后掉电,装XP正常,求助

楼主(2015-10-13):
联想V450集显,装WIN7进系统桌面后马上掉电,掉电后可重新触发上电,装XP一切正常不掉电,刷了几个BIOS,硬盘模式改了,硬盘,CPU,内存全换了,CPU供电上下管换了,电容也换了,故障依旧,故障很奇葩,哪位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5-10-14 12:58):
经测试,XP下用鲁大师性能测试,一测显卡就掉电,估计就是显卡了

补充内容 (2015-10-15 12:43):
已修复,更换北桥后完美解决,GM45的桥质量真不敢恭维,买了两个,第一个焊上去直接短路,又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种极可能是驱动造成的,你装系统时,取消ghost系统的所有驱动,不让它装,进入系统后,用官方网站的驱动装完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安装版的试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造成的,上官网看有没有WIN7的显卡驱动。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还是驱动不兼容,装纯净版系统试试看,不行就用安装盘一步步安装吧

网友:
我也支持楼上的观点,可能还是软件驱动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
那就直接叫客服用XP的系统呗?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吗

网友:
安全模式正常,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