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主板开机代码00 不能开机问题

楼主(2015-10-13):
求助,一台联想主机 主板H81M 开机触发检测卡00一直不变 ,显示器无显示,CPU风扇转 ,拆掉CPU风扇触摸CPU发烫 ,内存条在其他机器上完好,请问怎么解决故障
CPU发烫

网友:
你故障描述得太简单,根据 H81 1150 上电时序 好好检查吧, 现在1150 1155 FM1 FM2 基本都是靠 信号级维修,

网友:
你这说的,你当这些修板的都是神仙么,测量数据要上吧,要不只能告诉你,主板坏了或者电源坏了

网友:
OO就是没跑码,查供电时钟复位吧。没复位的有点不好修

网友:
按不跑码修

网友:
楼主还是踏踏实实的测,主板上的供电和时序信号吧

网友:
联想好像好多 主板容易出这样的问题不跑码,不过解决的方法不一样!要慢慢找!

网友:
CPU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怀疑桥有问题 ,直接通知客户修不了 退回去了

网友:
还请教各位大神 一般复位信号怎么查 查哪几个测试点?

网友:
H81的板子我这边还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