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 不开机,求BIOS

楼主(2015-10-13):
e430c 不开机,求BIOS

网友A:
试一试这个吧。官网分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这个吧。官网分离的。

这个怎么分离呢?

ics

网友:
e430有2个bios, 刚才那个是8M的,这一个是4M的

网友B:
要钱呀,怎么说哎呀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钱呀,怎么说哎呀

QQ2041883279

网友A:
运行官网下载的bios的exe文件。它会建立一个文件夹c:\drivers\flash\bios文件名。在这个文件夹有2个文件FL1,FL2。这就是bios的image。但是要从中把4M跟8M分离出来。

网友C:
楼上的bios分离合成,貌似很牛逼啊,我有个东芝的刷bios亮机好慢,还没解决啊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bios分离合成,貌似很牛逼啊,我有个东芝的刷bios亮机好慢,还没解决啊

什么型号?

网友:
加我QQ 我发给你 1065907599

网友:
What is manufactory

ics

网友:
楼主,你用上面的BIOS修好了吗?我也有个这个机器在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运行官网下载的bios的exe文件。它会建立一个文件夹c:\drivers\flash\bios文件名。在这个文件夹有2个文件F ...

是不是需要用到winhex啊

ic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需要用到winhex啊

是要用winhex 或者H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用winhex 或者HxD

谢谢指教 一看哥们就是一个高手

网友:
是不加电,还是加电不亮呢?如果是不加电有可能是EC程序坏,加电不亮就是BIOS了,BIOS又分两个芯片,这个机子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