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主板三端稳压管1117有+5VSB输入

楼主(2015-10-13):
无+3.3VSB输出

电测三端稳压器输出端短路

因为三端稳压器输出端电压输出供给南桥、网卡、IO,应该为三个芯片中的一个短路而引起三端稳压器输出端短路。

又测得USB的数据线有一个的对地短路,而判断为南桥短路

BGA把南桥拆掉后打三端稳压器输出端对地阻值正常,问题排除

从料板上换一个桥重植后三端稳压器输出正常+3.3VSB

已经修复,这次很顺利上u跑马亮机一列,,上贴有点麻烦大哥哥们加点分谢谢。

网友:
维修很给力,不过这种情况还是用烧机法比较快。

网友:
能修就将就修,修不出再烧我一般是这个样子,,,大伙来点呀,,太缺了我

网友:
楼主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也是不容易啊,赚点分,维修的乐趣还是不小

网友:
南桥短路这里在待机时候就会发烫,有些时候用触摸法就能知道。

网友A:
你为什么会查到三端稳压哪里去呢?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会查到三端稳压哪里去呢?是什么故障?

故障应该是主板南桥缺少待机电压引起没有开机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会查到三端稳压哪里去呢?是什么故障?

3.3VSB在这里是通过5VSB经1117三端稳压器内部转换得到,所以要去测量这个元器件输出脚对地阻值。

网友:
现在修主板没什么钱赚,换桥有些费时间。

网友:
不知道你们这样修收多少钱。

网友C:
估计是USB口导致烧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USB口导致烧南桥的

嗯,这里USB接口数据线对地短路的话,也会导致机器出现不认 U盘等移动设备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3VSB在这里是通过5VSB经1117三端稳压器内部转换得到,所以要去测量这个元器件输出脚对地阻值。

在内存这还是IC那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应该是主板南桥缺少待机电压引起没有开机触发。

117这种管好像坏的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内存这还是IC那边呢?

一般在南桥旁边可以找到1117三端稳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南桥旁边可以找到1117三端稳压器。

那你这是开机不跑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是开机不跑码吧

无待机开机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待机开机不触发。

懂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