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 - MB 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13):
该主板不上电,经检测,主板电池VBAT电压正常,3.28v;CMOS跳线上的RTCRST#正常,3.3v;晶振两脚压差正常,开关针有5.12v电压,也正常。再检查IO上电脚位:67脚待机5v正常,85脚 RSMRST#信号为正常的3.3V的高电平,69脚VBAT电池电压3.27v,正常,75 脚 panswh# oV-5V-0V 跳变正常,76
脚 pson#  0V-5V-0V io发给南桥的电压跳变正常,但是71脚南桥返回给io的slp-s3信号无变化,一直为0v。72脚自然无发拉低绿线电压。

问题出在南桥这边,可能原因有几个:1.南桥坏、2.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3.中间有断线。经过思考,2的可能性最大。于是检查南桥待机条件,下载了这个板子的点位图,查了很久,发现主板上一个脚UP7704的8脚原件输出电压不正常,2脚和3脚输入电压为5v,但是6脚输出和7脚反馈电压为0.65v低电平。查阅点位图,才知道这个芯片产生1.2vSB待机电压,为南桥的待机电压之一。很明显是这个东东损坏,在料板上找到料件换后正常开机。维修结束。

网友A:
这里1.2VSB应该是3.3VSB通过UP7704 8脚型号芯片内部转换得到。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 导致 不触发 加分鼓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2VSB应该是3.3VSB通过UP7704 8脚型号芯片内部转换得到。

是5VSB电压转换得到的。

网友:
LZ的技术真牛,向你学习

网友B:
我看起来咋是5Vsb生成的3VSB呢。

网友:
up7704的图是截的其他图纸上的,不是华硕这一张。是5vsb转1.2v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起来咋是5Vsb生成的3VSB呢。

可能是截图错误。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不正常导致无SLP信号返回给IO造成的

网友C:
开关针有5.12v电压,也正常。
请问楼主,开关针不是一般都是3.3V吗?

网友:
不错学到了赞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关针有5.12v电压,也正常。
请问楼主,开关针不是一般都是3.3V吗?

开关针电压一般为3.3V或5V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针电压一般为3.3V或5V都是正常的。

原来5V也是正常的,谢谢赐教!

网友:
lz好功夫啊,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没修好过我这个小白真得好好学学啦

网友:
这图上传的不错啊

梦幻、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7-08-13):
学习了        AMD的都有桥待机1.1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