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不触发

楼主(2015-10-13):
一块主板联想L-IG41M不触发,我先查了南桥五大待机条件3.3VSB正常,VCCRTC   3V、RTCRST跳帽0V,后查询好像这个板是正常的,要触发了才有电压。然后查32.768起振正常,IO是SCH5147-NW第100脚是RSMRST#3.3V正常。
接下来查IO的触发条件,此IO的触发脚位是98-99-91-92。
98,99都有跳变,91脚slp-s3#是3.3V不知道算不算正常,92脚4.7V左右也正常.
请问各位大侠们有修过此等不触发的经验分享一下呀

网友A:
这款南桥坏了很多,如果S3没跳变就换桥吧

网友:
同意上楼说的,我修到很多都是南桥坏的,这个板网卡也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南桥坏了很多,如果S3没跳变就换桥吧

S3不是持续高电平么?

网友B:
SLP_S3是会跳变的,如果无跳变可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3是会跳变的,如果无跳变可换南桥。

早上换南桥OK了谢谢啦

网友C:
果然是桥的问题,请问楼主换桥是什么成本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桥的问题,请问楼主换桥是什么成本啊?

成本只要几十,报价100+维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本只要几十,报价100+维修费

报这么低是同行吗?

网友:
这个是个号经验啊

网友D:
肯定是同行撒,不是同行要200-300

网友:
SLPS3一直持续高为,南桥提前触发了呀,

网友:
楼主换桥是什么成本啊?

网友:
IO发出给南桥的PWRBTN 但是收不到SLP_S3 一般都是南桥坏 品牌机G31 G41主板南桥坏的好多

网友:
想L-IG41M不触发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200-300那么高的维修费啊。。真好

网友:
楼主的价格要的不少呀 真羡慕 我们修起来也就五十

网友:
这明显io坏了,换了就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同行撒,不是同行要200-300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BGA焊台才能换桥啊?

网友:
S3应该是持续的高电平啊

网友:
PS_ON有木有断线

网友:
换桥我们这就不修了

网友:
s3 都有了还不触发吗 io有没有拉低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一定要BGA焊台才能换桥啊?
肯定需要BGA才能换桥啊。你难道用风枪吗

网友(2016-06-28):
看来G41的南桥坏的多呢

网友(2016-08-20):
这个板子 不触发 南桥坏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