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转帖)TCL L55V10FBD液晶电视指示灯红灯变绿灯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5-10-13):
据用户反应:此机刚开始开机有时正常有时不开机,后来故障开机越来越慢最后出现不开机!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板12V\24V没有输出PFC电路没有工作,上网搜索一下发现该机有通病现象:就是L6599的7脚电路中3个贴片电阻下面的胶有漏电现象!于是赶紧翻开电路检查发现3个贴片电阻已经被翻了个身焊接在电路上(以前售后维修过一次),于是拆下3个贴片电阻检测发现其中一个560K偏大到1K左右用普通电阻代换开机正常。为了确定是否是电阻变值引起的问题?还是电路板上胶漏电引起的问题?又重新把原来的贴片电阻换回来开机竟然正常(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换了贴片电阻)!

网友:
我手上一个液晶电视还没修好,就是屏闪。

网友:
红灯变绿灯或者红灯变蓝灯不开机这些情况各种各样的原因多的是

网友:
细心啊,细心就有好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