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55M-DS2主板跑C1-07反复

楼主(2015-10-13):
一块技嘉GA-A55M-DS2反复跑07,也是挡07,按照老徐说的挡07是IO的时钟不正常,然后我测IO的两个时钟脚,io是IT8728GB,两个时钟脚位是78和80发现78脚有1.6V,而80脚为0V,接下来跑线路发现80脚连接时钟芯片附近电路的一个焊盘,焊盘另一边连接一个电阻,电阻的另一端进时钟芯片,测此脚位为0V,这个时钟芯片是不是不正常了?

网友:
电阻是好的吗

网友A:
应该是时钟芯片坏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钟芯片坏了,换一个。

换了还是一样额。。。醉了,时钟52脚开启信号也正常

网友:
电感是不是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