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代换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5-10-13):
请问各位高手,BD-9E/AOK应该怎么称呼?可以用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换?

网友A:
型号一样或者引脚一样的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一样或者引脚一样的代换

你好,引脚一样是什么意思啊?是引脚定义一样,还是脚数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引脚一样是什么意思啊?是引脚定义一样,还是脚数一样呢?

引脚定义 引脚数量一样呀

网友:
好的谢谢啊!我对此芯片的引脚定义还不清楚,我找找看。

网友:
引脚定义 一样,,数量必须。。。

网友:
尽量型号一致

网友:
这个是个代号  要查的  查芯片具体型号  一般待机芯片代换型号多

网友:
引脚一样即可